[其他ST产品]
LDL1117S33R 输出电容 ESR 选择问题

楼主(2023-08-21):
LDL1117S33R 技术手册选择输出电容ESR时,范围是@100Khz
,是否选择电容时,只要考虑在100Khz时的 ESR ?
MLCC电容 在不同频率,有不同的ESR,在1M时,ESR非常低。
技术手册没有写明,是电容最低ESR还是只考虑在100Khz时。
不知道应怎么选择。

网友A:
主要看你需求,看你想要多少纹波的范围吧

网友B:
还要考虑电容的容量哈

网友C:
这个ESR确实需要考虑,但主要还是电容的容量,你别把主要的目标搞没了

网友D:
ESR越低越好吧

网友E:
它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测试了,其实你要考虑你的实际情况的

网友F:
这个好像影响也不是很大的

网友G:
你可以忽略吧,随便选择个XR7的电容是不是就行

网友H:
你要的电源纯净度很高?

网友I:
对的,选择MLCC好像就行

网友J:
你就选择个好点的电容就问题不大

网友K(2023-10-20):
选个好点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L:
你具体应用到哪个范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