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驱动ov2640串口发送rgb565格式图像到串口助手出现问题

楼主(2023-08-21):
使用战舰103例程驱动ov2640,例程源码是采集图像显示在lcd屏幕上,目前可以得到清晰稳定的图像,于是便想将rgb565格式图像串口发送到串口助手上显示,串口助手使用的是XCAM1.3
在源码中所作的修改如下,没读取一个字节我就发送一个字节,结果就是lcd屏上出现了不可名状的花屏,然后串口助手有接收到很多数据,但是什么都没有显示。
请教一下正确的发送rgb565到串口的方法是什么,感谢,源码在最下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pn2Jkl5SVx4xLnXMFmhqQ?pwd=wofq 提取码:wofq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2的分享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A:
是不是因为串口速度太慢了

网友B:
这样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太慢了

网友C:
你可以抓一下包,看看串口收到的数据都是一包多少数据哈

网友D:
可能是速度不够吧

网友E:
感觉是你发送的数据有些慢导致的

网友F:
你用DMA啊,DMA一帧一帧的发

网友G:
其实可以考虑用USB,而不是用串口

网友H:
串口速度很慢的,我觉得你需要调整波特率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I:
就是想用上位机看到么?但也不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

网友J:
你得先知道上位机的接收机制,就是数据包是什么个格式的

网友K:
你这么发,会不会给上位机搞死机了啊?

网友L:
我记得官方是有这方面的例程的啊,你不如查查例程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M:
就是串口需要一帧一帧发吧,不能一个字一个字发吧,还有就是用DMA

网友D:
一次发一帧试试

网友A:
串口这速度可以吗

网友N:
是不是发送顺序有点问题啊

网友O(2023-09-21):
速度不够吧

网友P:
可能是因为串口速度太慢了

网友Q:
是一帧帧发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