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A52CG 无法配置到100M主频,卡在等待VOSRDY

楼主(2023-08-21):
使用ST官方的STM32WBA Nucleo-64板子,

当设置主频为100M,发现启动过程中卡死在PWR_VOSR_VOSRDY;

设置主频为16MHz的时候,可以正常完成初始化。

使用的是CodeMx生成的工程

这是啥原因呢?看手册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芯片内核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可以配置的,检查下你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C:
用的cubeMX是哪个版本啊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电源配置导致的

网友E:
是不是芯片品质不行啊?影响了主频问题

网友F:
你最好检查一下电源方面的问题,电源很容易影响到这个主频的配置

网友G:
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H:
在配置主频之前,需要正确配置芯片的电源和时钟。请确保您已经正确配置了芯片的电源和时钟,包括使用正确的时钟源和正确的时钟分频设置

网友I:
高主频需要更高的电源稳定性。请确保您的电源系统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稳定的电压,以支持100M主频的工作。

网友J:
正常来说,你的VOSRDY标志位是不是未设置啊?

网友K:
在配置主频之前,需要等待VOSRDY标志位被设置。这个标志位表示芯片的电源配置已经完成。

网友L:
之前知道一些,如果卡在等待VOSRDY,可能是因为电源配置尚未完成。

网友M:
一般都是在等待VOSRDY之前添加适当的延时,或者使用相关的标志位来检查电源配置的完成状态。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你这个是因为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N:
最好还是多找几块芯片试试,也许是你现在这块芯片的质量不好影响到了

网友C:
你这是不是别的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O:
换一个试试还这样吗

网友P(2023-10-19):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