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AR不能观察CAN寄存器?

楼主(2023-08-21):
我用的IAR8.30,STM32F103CB,在观察窗口watch1添加CAN1下寄存器时候显示"unknown or amblguous symbol",其他外设寄存器均正常,清大神赐教

网友A:
watch1是看变量的,看寄存器用registers

网友B:
CAN1寄存器肯定可以查看的

网友C:
你检查下CAN1外设是否配置好了,尤其CAN外设时钟开启没有。

网友D:
是不是程序配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atch1是看变量的,看寄存器用registers

他说的是iar不是kei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iar不是keil

我说的也是IAR

网友F:
已经在用V9版本了

网友G(2023-09-21):
硬件软件问题吧

网友H:
IAR好像是运行停止才能看到变量的数据吧

网友I:
这个你用keil试试呗,我觉得keil比IAR好用一些

网友J:
你断点打在can的寄存器之前呢?看看其他数据是否会变化

网友K: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一般寄存器数据都会变化的啊

网友L:
你watch1设置成变化的了吗?

网友M:
你不能用watch看寄存器的吧

网友N:
你试试其他芯片仿真can的话,寄存器数据是否能看?

网友O:
好像watch就是不能看寄存器数据

网友P:
你应该换个方式看寄存器数据吧,不能用watch才对

网友Q:
你can的功能是否能正常执行啊?

网友R:
会不会是程序配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