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anoEdge AI n-class问题

楼主(2023-08-21):
我们利用陀螺仪采集数据进行n分类问题,我们严格按照代码步骤进行,但是最终输出结果一直不变id_class一直是2,有哪位大佬运行成功了吗,我想看看相应代码,我按照他们给的HELLO WORLD的demo搞出来的也不行。

neai_classification(input_user_buffer, output_class_buffer, &id_class);
if (id_class == 1) { //正常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NORMAL\n", 10, 1000);}
//后续代码格式跟这个差不多
主要代码就这句话我们无论输出output_class_buffer还是id_class都是不变的,但Nano Edge AI上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用的ST的开发板,那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自己的板子,那需要购买正式的License才能正常部署到板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的ST的开发板,那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自己的板子,那需要购买正式的License才能正 ...

这个用什么板子是怎么判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