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国民技术N32M417/18电控MCU

楼主(2023-08-21):
1、产品简介
N32M417/18系列采用32-bit Arm® Cortex®-M4F内核,最高工作主频128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集成高达 64KB嵌入式加密Flash,16KB SRAM,集成丰富的高性能模拟器件,内置1个12bit 4.7Msps ADC,3个高速比较器,多 达4个运算放大器,集成多路U(S)ART、I²C、SPI、CAN等数字通信接口。其中N32M417芯片集成6N MOSFET驱动的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控制器,悬浮最高工作电压250V;N32M418芯片集成LDO。

2、产品主要资源

3、典型应用

网友A:
内部集成驱动不错,以后不要再单独配置MOS驱动芯片了。布线也简单了。我看FTP和网站上还没有资料下载,早点开放啊。

网友B:
那可能还不是很成熟

网友C:
电控mcu是如何实现信号的反馈采集的呢

网友D:
类似于扫地机器人的应用 为什么在避障这块这么难做呢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悬浮工作电压啊

网友F:
接这种高电压的话是不是得需要隔离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悬浮工作电压啊

悬浮电压就是没有与大地相连,而是将它接在外壳上,并不市真正的地线,.测量到的电压就是悬浮电压

网友H:
如果我们使用电控的mcu去做普通控制 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啊

网友I(2024-03-27):
N32M417/18 的资料还没放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