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 一图读懂华芯微特SW341MCU参数

楼主(2023-08-21):
上图是华芯微特的原理框图,能够清晰的看到内部存储相关大小以及外设USB 、CAN等通讯接口和定时器PWM控制等数量。
下面是官方概述:
- 内核:ARM® Cortex®-M33,最高工作频率 150MHz
- Flash: 512KB, SRAM: 128KB
- 16个16位PWM
- 12个24位基本定时器和5个32位高级定时器
- 3个比较器,4个运放,1个DAC
- 2个12位19通道的SAR ADC
- USB OTG*1, I2C*2, SPI*2, UART*4, I2S*2, CAN*2, SDIO*1
- 工作电压为 2.0V - 3.6V
- 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 - 105℃
- 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
- 提供 QFP48 / QFP64 / QFP100 封装
当然有些重要信息原理框图上能够更细节大看出来

网友A:
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B:
现在看论坛 很多型号的单片机的pwm的通道都特别多

网友C:
对外设的数量和种类的的一个总图

网友D:
有时候我们不光要看原理框图 还得看引脚定义图

网友E:
这种配置的单片机算是中高档的了吧

网友F:
看门狗的位数意味着什么?可以延长喂狗时间?

网友G:
这款芯片一共能支持多少种低功耗工作模式呢

网友H:
要是有CANFD就好了

网友I:
SFC是什么通信接口?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FC是什么通信接口?

是 Serial Flash Controller 模块操作的缩写,内部有配置一个总线专案管理,从而提高对外部的Flash的读取速度。可以接收 CPU、Cache、DMA 三类 AHB  master 的访问。
外置 Serial Flash Controller 仅与 efc_ctrl 之间存在 SPI 接口。Efc_ctrl 硬件实现对外置 SPI Flash
的操作所需的 SPI 时序,各 master 访问外置 SPI Flash 时不必关心具体的 SPI 时序。CPU 通过访
问 slave1 接口配置寄存器来配置 SPI 协议所需的参数。

网友K:
总结的挺好,这芯片都支持哪些低功耗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