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硬件过流错误标志位

楼主(2023-08-21):
LKSMC084D 的开发板 和顶板。 跑的是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9 demo
跑起来 报 “硬件过流错误标志位”。错误。 在 MC_Parameter 设置  电机额定工作电流 设置为 6A。 电源输出电流 设置为 3A
不应该 报 “硬件过流错误标志位” 啊    另外  SYS_AFE_DAC 设置为 147;                     /* 1.2*147/4096/0.005 = 6A,

网友A:
你好,先确认下是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还是开始运行就出现硬件过流报错?如果是电机运行过程(转速上升)出现的,可能是DAC输出误差导致;若果是开始运行就出现(电机没转),大概率是配置问题。

比较器分频滤波,调整,减少FRD恢复时间毛刺误触发

网友B(2024-10-14):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C:
我记得之前开发板上的采样电阻之前好像有5mΩ贴成50mΩ的,可以先确定一下采样电阻的阻值

网友D:
是的,首先确认一下硬件的参数和软件里面是否是一致的,采样电阻,运放放大倍数等,官方的demo和板子是有点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