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芯片被锁

楼主(2023-08-21):
GD32F4系列芯片,用STLink Utility烧录了几次过后连接不上了,显示连接失败,在用PWLINK连接,显示选项字节低级保护,但是写原始选项字节,就显示“Connect error”连接失败,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恳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设置了读保护了吗?

网友B:
没遇到过,估计是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