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433接收信号干扰

楼主(2023-08-21):
这是在没有发送信号时,接收端收到的信号

这是发送端11ms翻转一次电平,接收端收到的信号,在高电平时正常,只要到了低电平就会有干扰,这种情况属于正常吗?
为什么我看别人的接收信号是很稳定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写程序?

网友A:
无线电平不要太长。1ms左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平不要太长。1ms左右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在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干扰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干扰这么大?

都会有的,修改一下编码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会有的,修改一下编码电平。

那我解码只判断高电平时长吗?
我举个例子,例如高电平是3TH+1TL,低电平是1TH+3TL。
我判断到1TH然后接着一个下降沿,我就判断是低电平。但是我接受到的这个1TH,怎么知道是属于低电平里的1TH还是属于低电平里面的3TL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解码只判断高电平时长吗?
我举个例子,例如高电平是3TH+1TL,低电平是1TH+3TL。
我判断到1TH然后接 ...

高低一起判断

楼主:
我一直在强调低电平时会有干扰,怎么判断低电平?

网友B:
每个电平都采样3次以上。串口也是如此。就是为了减少干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平都采样3次以上。串口也是如此。就是为了减少干扰的影响。

所以说低电平的干扰是正常的?

网友C:
你好,发点433的编解码资料给你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发点433的编解码资料给你一看就明白了,

怎么联系你

网友D:
是正好的  是噪声干扰

网友D:
18816857696 可以联系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干扰这么大?

不正常,接收芯片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正常,接收芯片没有调好

我是按照datasheet做的电路,不知道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