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没有集成CAN收发器的MCU

楼主:
为什么没有集成CAN收发器的MCU?
那样配合qfn的封装,传感器节点可以做的很小

楼主(2023-08-21):
哈哈哈,找到了
GD32F170 & GD32F190是支持的哈

网友A(点评):
想了解一下CAN总线的基础知识,不知坛友可有资料?

网友B:
CAN收发器是易损件,坏收发器换收发器方便还是换MCU方便呢?

网友C:
有集成的芯片

网友D:
CAN器件的PHY是不是有隔离的需求。如果使用片内集成,这隔离要如何设计啊?

网友E:
phy一般是外扩

网友F:
我觉得主要是,MCU是大规模数字芯片,收发器是功率器件,两者工艺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CAN收发器是易损件,坏收发器换收发器方便还是换MCU方便呢?

换总成就是正常维修了,换板子属于精修。谁去给你换器件

网友H:
有的,我们MCU集成canphy+ldo 联系 13670006419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换总成就是正常维修了,换板子属于精修。谁去给你换器件
工业领域,换一张板子几千块,换一个CAN接口芯片几块钱,你猜客户怎么选。
还有,前面有朋友也提到了,CAN大多数都要求电气隔离,集成到MCU里的PHY你打算怎么隔离?

网友I:
集成的芯片肯定有啊

网友J:
哪家的MCU集成了驱动器?哪个型号?我看看,这么牛。

网友J:
CAN、232、422、485等等的驱动芯片,工作于恶劣环境,输入端能承受超过10V的电压,还是功率器件(包含模拟器件)。
但是MCU一般不能承受超过7V的电压,硅片、工艺都不同的,所以没法集成,否则,早就有了。
还有就是MCU集成的模拟外设(运放、比较器、ADC、DAC等等)其性能往往都比外挂的差,就是因为混合集成电路不好做(性能、成本),那一做到高性能。但是外挂的高性能模拟器件往往比MCU还贵,比如一个高性能的12位的ADC或DAC。

网友K:
兆易官网都没这2个型号,LC那的手册初版是2016年的,不知道是不好卖停产了还是新型号

网友L:
集成起来隔离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