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航顺MCU中又MIPI-DSI接口的吗?

楼主(2023-08-21):
航顺MCU中又MIPI-DSI接口的吗?这种接口属于高级接口,航顺哪款MCU有?

网友A:
巧了,我也想玩这个,打算搞个手机录屏器做外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也想玩这个,打算搞个手机录屏器做外挂

做这个干啥呢?狂魔先生

搞个抢单器送外卖啊,我现在用另一台手机的摄像头录屏,经过OCR识别好单烂单,再自动抢单。如果我直接从DSI得到显示屏上的图像就能减去摄像头的延迟,抢到更好的单。 很多芯片都有DSI输出接口,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读取DSI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