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MCU和DSP区别?

楼主(2023-08-21):
MCU和DSP都是处理器,但是它们有以下区别:

1、存储器结构:MCU采用冯·诺依曼结构,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而DSP通常采用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2、定点计算:DSP普遍采用定点计算,以避免使用浮点机器并确保数字的准确性。定点计算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
3、专门的寻址方式:DSP处理器往往支持专门的寻址模式,这些模式在通用处理器(GPP)中不常用,只能通过软件实现。
4、对密集的乘法运算的支持:MCU不是为密集乘法任务设计的,即使是现代的GPP也要求多个指令周期来完成一次乘法。而DSP处理器使用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单周期乘法。此外,DSP处理器还增加了累加器寄存器来处理多个乘积的和,以避免溢出。
5、零开销循环:MCU是微控制器的较准确译法,但最能准确反映MCU设计思想、并且有长远技术眼光的词汇是Microcontroller(微控制器)。
总的来说,MCU和DSP在存储器结构、定点计算、寻址方式、乘法运算支持和零开销循环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选择哪种处理器取决于具体应用的需求和性能要求。

网友A:
现在单片机自身的硬件很强大 除非是特别复杂的 一般就不用dsp了

网友B:
DSP在进行大量浮点运算的时候会比MCU展现出巨大的优势

网友C:
这俩不光是硬件不同 使用的开发软件也不太相同

网友D:
DSP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网友E:
DSP是哈佛总线结构的核心是乘法器和加法器。单片机MCU是冯诺依曼结构的,核心是ALU

网友F:
这两种芯片的应用场合不同,架构也不相同

网友G:
内核架构和应用场景不同,一个做控制用,一个是做数字信号处理用。

网友H:
一个主打控制,一个主打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