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RTOS的任务优先级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楼主(2023-08-21):
RTOS的任务优先级应该遵循什么规则?是否有什么顺口溜之类的?最终感觉都要经过测试才能设计出最合适的任务优先级。

网友A:
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则 关键看你需要哪个应该先响应

网友B:
看个人的要求了  不设置的话 就是默认优先级别

网友C:
任务优先级是根据你自己定的啊

网友D:
需要明确是否所有的任务目标都是一致的。只有具有一致目标的任务,才能参与优先级的排列

网友E:
任务在实现目标中,它的重要程度

任务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在时间范围内,你能完成的程度

网友F:
如果每个任务都一个权重的话,一定能量化一个最佳的优先级排列

网友G:
你最需要完成的(最急于去完成的)或者最想要提升的再或者你认为每天必须要做的任务,你可以定为A级,优先去完成

网友G:
如果wakeup和闹钟同时发生,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则 关键看你需要哪个应该先响应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