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PCB板要做塞孔?PCB制板做塞孔的作用

楼主:
为什么PCB板要做塞孔PCB制板做塞孔的作用

电子行业的发展,促进着PCB线路板的发展,也对印制板制作工艺和表面贴装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塞孔工艺应运而生,PCB线路板塞孔一般是于防焊层后,再以油墨上第二层,以填满孔径0.55mm以下的散热孔。

PCB板为什么要做塞孔?
导电孔又名导通孔,为了达到客户要求,线路板导通孔必须塞孔,经过大量的实践,改变传统的铝片塞孔工艺,用白网完成线路板板面阻焊与塞孔,生产稳定,质量可靠。

导通孔起线路互相连结导通的作用,电子行业的发展,也对PCB制作工艺和SMT加工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塞孔工艺应运而生,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导通孔内有铜即可,阻焊可塞可不塞;
2、导通孔内必须有锡铅,有一定的厚度要求(4微米),不得有阻焊油墨入孔,造成孔内藏锡珠;
3、导通孔必须有阻焊油墨塞孔,不透光,不得有锡圈,锡珠以及平整等要求。

随着电子产品向“轻、薄、短、小”方向发展,PCB也向高密度、高难度发展,因此出现大量SMT、BGA的PCB,而客户在贴装元器件时要求塞孔,主要有五个作用:
1、防止PCB过波峰焊时锡从导通孔贯穿元件面造成短路特别是我们把过孔放在BGA焊盘上时,就必须先做塞孔,再镀金处理,便于BGA的焊接。
2、避免助焊剂残留在导通孔内;
3、电子厂SMT加工以及元件装配完成后PCB在测试机上要吸真空形成负压才完成:
4、防止表面锡膏流入孔内造成虚焊,影响贴装;
5、防止过波峰焊时锡珠弹出,造成短路。

网友A(2023-08-22):
用白网完成线路板板面阻焊与塞孔,生产稳定,质量可靠。

网友B:
PCB线路板塞孔一般是于防焊层后,再以油墨上第二层,以填满孔径0.55mm以下的散热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