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的DMA中传输数据宽度与实际宽度不符会怎样?

楼主(2023-08-21):
如果uint16_t A[]={0,1,2,3},B[]={0,0,0,0};要将A数组的数据用DMA传递到B数组中,但是在设置数据宽度的时候设置的是一位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将结果显示在OLED屏幕上,结果只有前两个数正确的传到了B数组中,B数组在OLDE上显示的是0,1,0,0。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传输数量呢

网友B:
STM32的DMA中传输数据宽度与实际宽度不符会怎样?

有一个传输通道数量,dma启动一次就只传那么多字节,你可以看看那个位置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C:
你这个参数是设置的数据位宽,不是设置的DMA一次传输数据量,是另外一个参数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参数是设置的数据位宽,不是设置的DMA一次传输数据量,是另外一个参数项。 ...

就是位宽,我的数组用的是uint16,但是转运的时候的位宽不是halfword,而是byte。我知道这样用是不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这样用为什么前两个数据依然能成功转运,而三四个不行。

网友D:
交代的还是不够清楚,你的DMA源和目的数据宽度都是设置BYTE吗?
如果是的话,经过4次传输,则传了00,00,01,00四个字节过去。

网友E:
传输量还没设置吧

网友F:
不是一个参数

网友G:
一般数据宽度不一致,可能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的问题

网友H:
其实性能会降低一些吧,不过还好

网友I:
数据混乱吧,我猜的

网友J:
为啥要设计数据宽度不一致呢?

网友K:
很容易出现数据传输错误。例如,如果DMA配置为传输32位数据,但实际传输的数据宽度只有16位,那么可能会导致数据截断或数据错位

网友L:
数据建议还是设计宽度一致吧

网友M: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DMA会按照配置的数据宽度进行传输,如果实际数据宽度较小,那么可能会浪费一部分带宽和资源。

网友N:
DMA会按照配置的数据宽度进行传输,如果实际数据宽度较大,那么可能会导致数据溢出或截断。

网友O:
大概率是数据错误的吧,数据会乱的

网友P:
好好配置呗,把数据尽量统一一下

网友Q:
位宽的问题吗?

网友R(2023-10-19):
DMA会按照配置的数据宽度进行传输

网友E:
这个不是传输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