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37 IAP跳转到APP程序后,启用定时器会死机的问题

楼主:
AT32F437 IAP跳转到APP程序后,启用定时器会死机的问题;

只要屏蔽如下函数,跳转后App就可以运行,如果不屏蔽,执行到此行就会程序死掉;
/* enable the tmr3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TMR3_GLOBAL_IRQn, 1, 0);

如果不用bootloader程序跳转,修改app的启动地址为0x08000000,并且启用定时器,开启中断使能,App可以正常运行。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2023-08-21):
这篇IAP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log.csdn.net/qq_20017379/article/details/123468791

楼主:
感谢 “muyichuan2012”的解答,我的问题确实是第四个问题。
已解决。感谢“muyichuan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