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HA8T16xx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08-22):
①概述:
HA8T16xx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CMOS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位触摸单片机,内部有16K Bytes FLASH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和512 Bytes XRAM,最多26个双向I/O口,1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PTM ,4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1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1 个8位PWM,1 个UART,1个SPI,1个IIC,最多4个外部中断,最多16通道电容触摸按键检测,最多16+2路12位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低速、掉电和空闲)和14中断源。
②HA8T16xx是使用注意事项:
1、 为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建议 在 VDD和 GND之间接 一个 电容 容值须等于或大于 0.1μF
2、 当使用 ADC模块时, 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为2V时,VDD电压须高于2.7V;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为3V时,VDD电压须高于3.5V;内部参考电压选择为4V时,VDD电压须高于4.5V
3、 在 仿真时, P2.1/P2.3只能作为数字输入
4、 在使用 WDT进行掉电模式唤醒时请注意,清狗动作和进入掉电指令之间间隔大于等于 3个 wdt_clk(约 100us
5、 系统在进行IAP操作时,CPU进入空闲模式,此时不响应任何中断;
6、 P2.4端口出厂时默认为复位端口,可通过代码选项将其设置为普通IO引脚;
7、 在 IAP擦写和进入掉电模式之前,需要配置 FREQ_CLK寄存器,指明目前 CPU时钟的频率 。

网友A:
16通道电容触摸按键检测呢

网友B:
一般只要使用cmos工艺的都是低功耗芯片是吗

网友C:
VDD和GND之间跨接的电容值如何确定呢

网友D:
ADC的内部参考电压可以有几个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