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片内比较器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23-08-21):
这个算是一种ad采集的功能吗?

网友A:
可以节省外部的比较器器件呀!

网友B:
可以这么说吧,哈哈

网友C:
算,1位ADC

网友D:
比较器的作用当然就是对电压信号做比较了

网友E:
片内比较器的使用可以节省很多外部空间

网友F:
片内比较器的电压上下线是多少啊

网友G:
片内比较器是否可以灵活的配置比较的类型呢

网友H:
最大的作用就是节省我们外部电路的搭建了

网友I:
使用片内比较器的时候需要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