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外置CAN模块还是选择自带CAN的MCU好呢?

楼主(2023-08-21):
听别人说CAN比较容易损坏,现在有点拿不准主意

网友A:
自带的啊,不用外扩省时间和器件成本

网友B:
比较容易损坏是为什么?还好吧

网友C:
我喜欢用外置的  因为自带的我没有调试通过

网友D:
各有各的好处  独立的比较好调试  自带的省空间

网友E:
这个都挺好的 关键要看预算 空间 时间等等综合因素吧

网友F:
这个都无所谓  毕竟虽然外设占用空间 但是专做can的还是更加有保证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 当然就是用自带的比较好了

网友H:
喜欢用哪个都行,根据需求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