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Keil和IAR的工程转换工具啊?

楼主(2023-08-21):
最近要把工程从Keil迁移到IAR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批量迁移的办法啊?

网友A:
不用转,新建工程,把文件加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B:
为什么要批量迁移

网友C(2023-10-30):
是的,有Keil和IAR的工程转换工具。

IAR Embedded Workbench提供了Project Converter工具,可以将现有的Keil uVision项目转换为IAR项目。

网友D:
IAR Embedded Workbench:这是另一个可以将Keil工程转换为IAR工程的工具。

网友E:
通过 Makefile 进行手动转换

网友F:
将KEIL工程转换为IAR工程 打开IAR Tools->IAR Project Converter 最后 生成后打开IAR工程

网友G:
利用IAR软件,将KEIL项目工程直接转换IAR项目工程

网友H:
IAR to Keil Converter

网友I:
有一些工程转换工具可以将Keil或IAR的源代码转换为另一种开发环境所需的源代码格式

网友J:
打开IAR软件,点击tools->project converter

网友K:
Convert to IAR工具

网友L:
迁移现有的Keil µVision项目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中有一个工具叫Convert To IAR。

网友M:
KEIL to IAR Converter

网友N:
uVision to IAR Converte 这是由Keil官方提供的一个工具

网友O:
在将 Keil 项目转换为 IAR 项目的过程中,都需要特别注意编译器的不同之处,并确保它们的配置是正确的

网友P:
推荐使用IAR官方的项目转换工具IAR Project Converter,迁移过程就会非常方便。

网友Q:
内置在IAR软件中的图形化工具,可以从IAR中的Tools标签页下打开。使用该工具可以将现有的Keil uVision 5工程转换为IAR工程,而不会修改任何源工程的文件。源码文件、头文件包含路径、符号定义和编译选项设置等信息都会由该工具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