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 SWM181可以用SimpleFOC库吗?

楼主(2023-08-21):
之前在arduino上用过,有没有在SWM181上面用过的啊?

网友A:
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B(2023-09-20):
SWM181是一款电机控制器,而SimpleFOC(简单FOC)是一个用于电机控制器的开源软件库,我无法确定SWM181是否可以使用SimpleFOC库,因为这取决于SWM181的具体硬件配置和功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