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容的作用请教

楼主(2023-08-21):
反激电路的这个电容C 的接法有点怪,且没有RCD吸收电路,难道是把初级漏感尖峰吸收到次级,或是Y电容?

@xch :这个问题是代网友问的,结果留言给他未见回复呀。
xch
初次级地线应该是相连的吧?图纸漏了?

网友A:
在一些开关电源拓扑中,漏感尖峰的能量可能需要通过合适的电容进行吸收,caikeyi减小开关引起的高峰电压。这通常是通过选择合适的电容和电路连接方式来实现

网友A:
电路中没有明确的RCD吸收电路,可能是因为=在特定条件下,这个电路不需要RCD电路。 没有这个这是可能存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