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3,给看门狗例程加串口输出

楼主(2023-08-22):
杰发的这款板子例程比较丰富。我这次跑一下看门狗例程。
例程的意思是,如果主函数延时超过看门狗的时间就复位单片机。反之就喂狗。
用一个LED灯指示。开始是亮的喂狗后就灭了。
我还觉得不过隐,用串口打出状态来多好。于是就按排:
       首先,选种绿钻石:
再选种UART驱动:

在主函数中加入如下:
int 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WDG_Initialize();
    printf("The Dog is running");
    while (1)
    {
        mdelay(6000);      /*!ÿ4sι¹·Ò»´Î£¬²»»á²úÉú¸´Î»£¬ÈôΪÑéÖ¤¿´ÃŹ·ÓÐЧÐÔ£¬¿É°Ñʱ¼ä¸ÄΪ6s*/
        WDG_Feed();        /*!ˢп´ÃŹ·*/
        GPIO_SetPinLevel(GPIOA, GPIO_PIN2, GPIO_LEVEL_LOW);
    }
}
这时再运行,狗处于复位单片机状态,可以看到如下:

网友A:
比较清爽

网友B:
哦哦 在喂狗的间隙输出字符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 在喂狗的间隙输出字符是吗

不是,不喂就没有字符输出

网友C:
喂狗之后的那句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为什么在喂狗之后要把这个引脚设置为低电平输出呢

网友E:
楼主函数是延时了六秒  但是时间上每次通讯时间间隔都是五秒?

网友F:
楼主的代码真的是短小精悍啊

网友G:
在其他的功能里边可以考虑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单片机有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