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变频器和plc之间无线MODBUS通讯

楼主(2023-08-22):
在工业现场由PLC远程控制变频器的应用非常常见,如果挖沟布线不便或者变频器在移动设备上,那么采用无线通讯就是最佳方案。
这里我们选用最常用的三菱 FX2N PLC和三菱变频器为例,并结合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来说明PLC与变频器之间的无线通讯过程,其他变频器和plc的无线MODBUS 通讯都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通讯代码是各厂家自行定义的,查说明书就行。
硬件测试环境如下图:
一、测试所用设备
1、PLC型号:FX2N
2、扩展模块:FX2N-485-BD
3、变频器:三菱:A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S500系列
二、硬件说明
三、通讯格式说明
PLC和变频器之间通讯必须遵循变频器的协议格式
数据位:7位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2位
波特率:9600bps
采用无协议通讯,无起始位和结束码,不使用和校验。
四、变频器参数设定
N7等待时间设定: —— 使用通讯数据设定
N8运行主站 0 由计算机做主站
N9通讯速度 0 由计算机决定
N10联网启动模式 1 使用计算机联网模式启动
N11回车换行符选择 0 选择不试用
79号参数设置为0即可,在S500系列变频时需要先设定Pr.30为1才可以设定通讯参数。
五、PLC的设定
FX系列PLC使用通讯时需要对D8120进行设置,即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和协议格式等。修改完D8120后需要断电重启PLC。
D8120设定值 : 【bit15----------->bit0】=【0000 1100 1000 1110】=【0X0C8E】
PLC编程:如下图所示
六、程序说明
M10接通变频器正转
M11接通变频器停止
M12接通变频器反转
M13接通读取变频器频率D700
M14接通写入变频器频率D400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