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341串口波特率自动识别程序

楼主(2023-08-22):
#include "SWM341.h"

void SerialInit(void);

int main(void)
{
        uint32_t res, i;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SystemInit();

        SerialInit();

        PORT_Init(PORTD, PIN3, PORTD_PIN3_UART1_TX, 0);        //GPIOD.3配置为UART1输出引脚
        PORT_Init(PORTC, PIN1, PORTC_PIN1_UART2_RX, 1);        //GPIOC.1配置为UART2输入引脚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8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 = 3;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 = 3;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imeoutTime = 10;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0;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57600;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1);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9600;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2);

        /* 测试说明
        *  将UART1_TX脚连接到UART2_RX,UART1波特率57600,UART2波特率9600
        *  让UART1发送0xF8,UART2通过测量0xF8自动计算出波特率将自己的波特率设为57600
        ****************************************************************************/
        while(1==1)
        {
                UART_ABRStart(UART2, 0xF8);

                while((res = UART_ABRIsDone(UART2)) == 0)
                {
                        UART_WriteByte(UART1, 0xF8);
                        while(UART_IsTXBusy(UART1));
                }

                if(res == UART_ABR_RES_OK) printf("AutoBaud OK\r\n");
                else                       printf("AutoBaud Error\r\n");

                printf("UART1 Baud Reg: %d\r\n", UART_GetBaudrate(UART1));
                printf("UART2 Baud Reg: %d\r\n", UART_GetBaudrate(UART2));

                for(i = 0; i < SystemCoreClock/5; i++) __NOP();
        }
}

void SerialInit(void)
{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M, PIN0, PORTM_PIN0_UART0_RX, 1);        //GPIOM.0配置为UART0输入引脚
        PORT_Init(PORTM, PIN1, PORTM_PIN1_UART0_TX, 0);        //GPIOM.1配置为UART0输出引脚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57600;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8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 = 3;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 = 3;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imeoutTime = 10;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0;
         UART_Init(UART0,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0);
}

/******************************************************************************************************************************************
* 函数名称: fputc()
* 功能说明: printf()使用此函数完成实际的串口打印动作
* 输    入: int ch                要打印的字符
*                        FILE *f                文件句柄
* 输    出: 无
* 注意事项: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WriteByte(UART0, ch);

        while(UART_IsTXBusy(UART0));

        return ch;
}

网友A:
感谢分享,虽然遍地都是

网友B:
这个就是首先在更改之前我需要知道默认的波特率是吧

网友C:
串口波特率自动识别很重要

网友D:
如果初始情况下我就不知道波特率的话 如何解决呢

网友E:
检测到之后更改波特率配置的话 需要等待多长时间生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检测到之后更改波特率配置的话 需要等待多长时间生效呢

这个应该不用等待吧 毕竟还有通讯时长呢

网友G:
重新配置之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对新配置生效呢

网友H:
有没有更简便的检测配置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