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SWM341的CAN程序代码

楼主(2023-08-22):
#include "SWM341.h"

CAN_RXMessage CAN_RXMsg;

void SerialInit(void);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uint8_t tx_data[8] = {1, 2, 3, 4, 5, 6, 7, 8};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

        SystemInit();

        SerialInit();

        PORT_Init(PORTB, PIN5, PORTB_PIN5_CAN0_RX, 1);        //GPIOB.5配置为CAN0输入引脚
        PORT_Init(PORTB, PIN4, PORTB_PIN4_CAN0_TX, 0);        //GPIOB.4配置为CAN0输出引脚

        CAN_initStruct.Mode = CAN_MODE_SELFTEST;        //自测模式下TX、RX要连接在一起
        CAN_initStruct.CAN_bs1 = 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CAN_bs2 = CAN_BS2_4tq;
        CAN_initStruct.CAN_sjw = CAN_SJW_2tq;
        CAN_initStruct.Baudrate = 50000;
        CAN_initStruct.RXNotEmptyIEn = 0;
        CAN_initStruct.ArbitrLostIEn = 0;
        CAN_initStruct.ErrPassiveIEn = 0;
        CAN_Init(CAN0, &CAN_initStruct);

        CAN_SetFilter32b(CAN0, CAN_FILTER_1, 0x00122122, 0x1FFFFFFE);                //接收ID为0x00122122、0x00122123的扩展包
        CAN_SetFilter16b(CAN0, CAN_FILTER_2, 0x122, 0x7FE, 0x101, 0x7FF);        //接收ID为0x122、123、0x101的标准包

        CAN_Open(CAN0);

        CAN_Transmit(CAN0, CAN_FRAME_STD, 0x122, tx_data, 8, 1);
        while(CAN_TXComplete(CAN0) == 0) __NOP();

        CAN_Transmit(CAN0, CAN_FRAME_EXT, 0x122122, tx_data, 8, 1);
        while(CAN_TXComplete(CAN0) == 0) __NOP();

        while(CAN_RXDataAvailable(CAN0))
        {
                CAN_Receive(CAN0, &CAN_RXMsg);

                printf("\r\nReceive %s %08X: ", CAN_RXMsg.format == CAN_FRAME_STD ? "STD" : "EXT", CAN_RXMsg.id);
                for(i = 0; i < CAN_RXMsg.size; i++) printf("%02X, ", CAN_RXMsg.data[i]);
        }

        while(1==1)
        {
        }
}

void SerialInit(void)
{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M, PIN0, PORTM_PIN0_UART0_RX, 1);                //GPIOM.0配置为UART0输入引脚
        PORT_Init(PORTM, PIN1, PORTM_PIN1_UART0_TX, 0);                //GPIOM.1配置为UART0输出引脚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57600;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8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0;
        UART_Init(UART0,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0);
}

/******************************************************************************************************************************************
* 函数名称: fputc()
* 功能说明: printf()使用此函数完成实际的串口打印动作
* 输    入: int ch                要打印的字符
*                        FILE *f                文件句柄
* 输    出: 无
* 注意事项: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WriteByte(UART0, ch);

        while(UART_IsTXBusy(UART0));

        return ch;
}

网友A:
这个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这个can使用的是回环模式的吗

网友C:
真的需要和另一方通讯的话 硬件的连接上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D:
为什么自己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 实际连接的时候就通讯不上呢

网友E:
两个can设备通讯,需要连接地线吗?

网友F:
有相关标志位能确定当前接收完成了吗

网友G:
在这种测试方式下,信号能使用示波器进行采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