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6的无外部晶体USB问题

楼主:
再开发USBMCS设备的时候,测试出一个问题,在使用N32L406的无外部晶体模式的时候,如果MCU进入STOP2模式,那么退出休眠再次同电脑进行通讯的话,MSC在此电脑上面的表现可能只有一个U盘,根本无法点进去,这个地方可能是由于使用了UCDR模块导致的,而且UCDR模块也无法关闭,请问一下有没有解决方案。
贴代码
这个是进入休眠的代码,进入STOP2要旁路UCDR,不然休眠好像会卡住,然后用了一个脚做了检测USB拔插的脚退出休眠的时候检测是否上电,上电的话就会延时1s,稳定USB时钟
这边是USB的初始化过程,这个DP的上下拉是参考了PC的通讯流程,要复位USB,得下拉DP10ms,如果这里不下拉,那么USB无法正常初始化

网友A(2023-08-27):
可能只有一个U盘还是确定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只有一个U盘还是确定只有?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用HSI-PLL供一个48M给USB,就解决了,是由UCDR休眠重启导致时钟不准确导致的

楼主:
void Adj_HSI_Value(void)
{
    int32_t hsi_opt;
    int32_t hsi_trim;
    int8_t hsi_opt_temp;
    int8_t hsi_trim_temp;
          int8_t temp;
          uint32_t time_out = 0xFFFFF;

                RCC_ConfigLse(RCC_LSE_ENABLE,0x28);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LDCTRL_FLAG_LSERD) == RESET)
                {
                }
          /* Enable Clock Security System(CSS): this will generate an NMI exception
       when HSE clock fails */
    TIM9_ConfigForLSE();

                RCC_Enable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

#if   0          //使用 PA8调试查看波形
                /*调试时先用该函数把频率调偏,然后用下面的函数自动调回来*/
                AFEC_ConfigHSITrim(AFEC_HSI_OPT_NUM5,AFEC_HSI_TRIM_NUM0);
    /* Output HSE clock on MCO pin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8_MCO;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ConfigMcoClkPre(RCC_MCO_CLK_NUM0);
    RCC_ConfigMco(RCC_MCO_HSI);
#endif
    //等待中断完成
    while((adj_flag == 0) && (time_out != 0))
                {
                  time_out--;                //超时
                }
                if(time_out != 0)
                {
                        //afec_hsi_opt[24:21]位粗调 HSI 频率,步长约为 700kHz,afec_hsi_trim[20:16]细调 HSI 频率,步长约为40kHz。
                        //(TIM工作频率 -  计算频率)*2得到 16M主频差值
                        hsi_opt_temp = ((int32_t)16000000 - Capture  / 0.0029296875) / 1000 / 700;
                        hsi_trim_temp = (((int32_t)16000000  - Capture  / 0.0029296875) / 1000 - 700 * hsi_opt_temp) / 40;
                        AFEC_GetHSITrim(&hsi_opt, &hsi_trim);

                        if(hsi_trim_temp > 0)
                        {
                                hsi_trim += hsi_trim_temp;
                                if(hsi_trim > 31)  //如果调整增加超过细调范围,增加粗调一次700K
                                {
                                        temp = hsi_trim / 17;   // 700/40 = 17.5
                                        hsi_opt_temp += temp;
                                        hsi_trim = hsi_trim - 17*temp;
                                }
                        }

                        if(hsi_trim_temp < 0)
                        {
                                if(hsi_trim + hsi_trim_temp < 0)  //如果小于0则向粗调借位
                                {
                                                temp = hsi_trim_temp / 17;   // 700/40 = 17.5
                                                hsi_opt_temp += temp;
                                                hsi_trim_temp = hsi_trim_temp - 17*temp;  //temp为负数

                                                if(hsi_trim + hsi_trim_temp < 0)  //如果小于0则向粗调借位
                                                {
                                                                temp = - 1;   // 700/40 = 17.5
                                                                hsi_opt_temp += temp;
                                                                hsi_trim_temp = hsi_trim_temp - 17*temp;  //temp为负数
                                                }
                                }
                                hsi_trim += hsi_trim_temp;   //最后为正数

                        }

                        hsi_opt += hsi_opt_temp;

                        hsi_opt &= 0xF;
                        hsi_trim &= 0x1F;
                        AFEC_ConfigHSITrim(hsi_opt << 21, hsi_trim << 16);
                }

    TIM9_Deinit();
}

这个是找的国民官方技术,他们帮忙用外部LSE校准了HSI,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