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使用N32G03芯片ADC采集的问题

楼主(2023-08-22):
使用N32G03芯片应用ADC进行模拟输入信号采集出来的值较理论偏差过大,请问这个是芯片的问题嘛?如何校准?

网友A:
芯片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偏差是线性的吗?

网友C:
这个估计芯片的问题可能性很小

网友D:
楼主给定的是什么种类的信号呢

网友E:
这个偏差值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呢

网友F:
在adc进行采集之前可以有代码进行校准的

网友G:
楼主是如何对adc模块通道进行配置的呢

网友H:
还有可能是因为楼主的硬件设计不合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