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90芯片PWM配置

楼主(2023-08-24):
#include "SWM190.h"

int main(void)
{
        PWM_InitStructure  PWM_initStruct;

        SystemInit();

        PWM_initStruct.PWMnXN = 0;                                        //只输出PWM0A信号、不输出PWM0AN信号
        PWM_initStruct.clkdiv = PWM_CLKDIV_8;                //F_PWM = 24M/8 = 3M
        PWM_initStruct.cycle = 10000;                                //3M/10000 = 300Hz,PWMnXN = 1时频率降低到150Hz
        PWM_initStruct.hduty =  2500;                                //2500/10000 = 25%
        PWM_initStruct.deadzone = 00;
        PWM_initStruct.initLevel = 1;
        PWM_initStruct.HEndIE = 0;
        PWM_initStruct.NCycleIE = 0;
        PWM_initStruct.HCycleIE = 0;
        PWM_Init(PWM0A, &PWM_initStruct);
        PWM_Init(PWM0B, &PWM_initStruct);
        PWM_Init(PWM1A, &PWM_initStruct);
        PWM_Init(PWM1B, &PWM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B, PIN1, PORTB_PIN1_PWM0A,  0);
        PORT_Init(PORTB, PIN2, PORTB_PIN2_PWM0AN, 0);
        PORT_Init(PORTB, PIN3, PORTB_PIN3_PWM0B,  0);
        PORT_Init(PORTB, PIN4, PORTB_PIN4_PWM0BN, 0);
        PORT_Init(PORTB, PIN5, PORTB_PIN5_PWM1A,  0);
        PORT_Init(PORTB, PIN6, PORTB_PIN6_PWM1AN, 0);
        PORT_Init(PORTD, PIN2, PORTD_PIN2_PWM1B,  0);
        PORT_Init(PORTD, PIN3, PORTD_PIN3_PWM1BN, 0);

        PWM_Start(PWM0A);
        PWM_Start(PWM0B);
        PWM_Start(PWM1A);
        PWM_Start(PWM1B);
        PWMG->CHEN |= (1 << PWMG_CHEN_PWM0A_Pos) | (1 << PWMG_CHEN_PWM0B_Pos) | (1 << PWMG_CHEN_PWM1A_Pos) | (1 << PWMG_CHEN_PWM1B_Pos);        //多路同时启动

        while(1==1)
        {

        }
}

网友A:
为什么不输出PWM0AN信号

网友B: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pwm的实现的功能呢

网友C:
一共使能了四个pwm通道的输出吗

网友D:
这段代码还需要结合系统时钟配置来分析啊

网友E:
同时输出的话 通道之间会产生干扰吗

网友F:
如果想要输出互补的波形 可以使用任意两个不同的pwm通道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输出PWM0AN信号

PWM0AN信号是什么作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