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9.3debug下出现报错

楼主(2023-08-22):
开发环境:iar 9.3.1
mcu:at32f435rgt7
项目:at32自带例程中iar9.3模板。
提示swo错误。使用的cmsis dap link 没有swo引脚。
**能去除错误提示。

网友A:
IAR9.3适配的确有该问题,如下方式之一可以解决
方式一    在main函数打一个断点,运行到断点
方式二    点一下调试界面上复位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9.3适配的确有该问题,如下方式之一可以解决
方式一    在main函数打一个断点,运行到断点
方式二    点 ...

好的,谢谢。我现在改用stlink调试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