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VET6串口接收数据乱码

楼主(2023-08-22):
目前用GD32F450VET6,在485接收数据时,会出现乱码,和错位,少字符的问题
在网上看到有分析是16倍采样的原因,请问这个有没有解决方案?
我们用9600,8N1接收
如果电脑发,是可以正常的,但是如果是设备回复的,100%会出现。

我们用STM32F429,接收没有遇到,请问是否有解决方案?

网友A:
16倍采样的原因

楼主:
不是的,换了8倍也是不行的我现在是用STM32F103C8T6做了一个485-485的转换器,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B:
检查时钟配置是不是有错误,工程配置时钟和板子时钟有差异的话会这样,搞过一次,工程用24M的配置,板子实际25M,改对时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时钟配置是不是有错误,工程配置时钟和板子时钟有差异的话会这样,搞过一次,工程用24M的配置,板子实 ...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3411811?utm_id=0
是这个原因,我就想看看官方有没有办法给处理,现在设备已经发到现场了,这个是今年第二次遇到了,第一次我们在现场搞了差不多一周,最后是用ST的单片机做了一个485-485的转换才成功的,这次我们没办法去现现场,GD这个BUG太坑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3411811?utm_id=0
是这个原因,我就想看看官方有没有办法给处理,现在设 ...

这个和兆易没啥关系,自己要注意设计的板子和兆易的演示板的差异,兆易的官方代码都是在自家演示板上跑的,晶振常用24M,自己设计改了晶振就得自己改配置。

这个只会出现在422/285,隔离环境中,确实是复现基率很高,我们已经遇到好多次了,是不同厂家的流量计,同一主板,只换单片机,100%就OK

网友C(2024-01-31):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还有电源电压

楼主(2025-01-27):
GD片子的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基本无解,GD片内微码解析串口数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还有电源电压

GD片子的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基本无解,GD片内微码解析串口数据的原因。

网友D:
如果电脑发,是可以正常的

网友E(2025-02-28):
在很多 USART/UART 外设中,采样频率比波特率高16倍是一种常见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很多 USART/UART 外设中,采样频率比波特率高16倍是一种常见的设计。

我们聊的问题不是同一个

网友F:
如果硬件流控制不适用,可以考虑使用软件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