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W51x硬件开发指南

楼主(2023-08-23):
GD32W51x是一颗高度集成的 WiFi MCU芯片,射频 (RF)部分 实现了全内部集成,其外围电
路设计简单且易实现。 GD32W51x参考设计 模组的器件主要由电阻电容电感、 主芯片 与无源
晶 体 (XTAL)三部分组成,上述器件总计不超过 20个 。 下面将对 GD32W51x模组 的 电路图
(SCH)与 版图 (Layout)设计进行介绍,以确保模组的正常工作性能。
做相关PCB设计非常实用!

网友A(2024-05-08):
这颗芯片无需连接其他的以太网phy吗

网友B:
wifi芯片如果电路板画不好的话 非常容易引入干扰导致通讯不稳定

网友C:
一般来说这种芯片的通讯质量是和外部的哪些器件有关系呢

网友D:
无缘晶振的电容是如何计算使用的呢

网友E:
既然是专门用于开发wifi的芯片 那么一般来说天线是使用的哪种呢

网友F:
希望能有详细介绍如何走线的部分

网友G(2024-07-31):
GD32W51x是一款集成了WiFi功能的MCU芯片,其射频部分完全内部集成,简化了外围电路的设计。

网友H:
能够同时集成蓝牙和WIFI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