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为什么电机基本都需要电机驱动板?

楼主(2023-08-22):
不管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都需要电机驱动芯片,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人是铁饭是钢

网友B:
电机驱动板能够提供电流控制、电压转换、信号转换和保护功能

网友C:
电压高,功率大,换相,速度

网友D:
功率大了才能带动电机啊

网友E:
功率大啊

网友F:
因为电机所需要的的电压电流 单片机板提供不了啊

网友G:
电机需要的功率大  单片机提供不了

网友H:
世界上也有不使用电机驱动器IC的情况。比如,有一种电机可以通过机械开关来控制电流,从而实现电机旋转。

网友I:
因为如果不做驱动的话 单片机电路板的功率不够啊

网友J:
电机之所以能够转动,是由于构成电机的电磁体和永磁体会产生吸引力和排斥力

网友K:
使用电机驱动器IC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控制和电流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