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为什么叫源表?数字源表是如何四象限工作的?

楼主(2023-08-22):
为何叫源表?
“源”为电压源和电流源,“表”为测量表;
“源表”即指一种可作为四象限的电压源或电流源提供精确的电压或电流,同时可同步测量电流值或电压值的测量仪表。(恒流源时测电压,恒压源时测电流)
四象限工作,可以作为源或负载
   电源象限是指以电源输出电压为X轴、输出电流为Y轴形成的象限图。第一、三象限即电压电流同向,源表对其它设备供电,称为源模式;第二、四象限即电压电流反向,其它设备对源表放电,源表被动吸收流入的电流,且可为电流提供返回路径,称为阱模式。

与传统矩阵电源不同,S系列源表在同等功率下,客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大电压小电流或小电压大电流输出。选择的量程不同,S系列源表的源/阱极限也有区别。
源限度-电压源:
士10V  (≤3A量程),土30V (≤1A量程),士300V (≤100mA量程)
源限度-电流源:
土3.15A  (≤10V量程),土1.05A(≤30V量程),士105mA (≤300V量程)

轻松满足常用的测量需求
    触摸屏幕上的任意图标,就会出现图像化设置屏幕。在测量前按照向导逐一设置,操作更直观。

提供的应用程序
-   序列扫描
-   自定义序列
-   数据记录仪:持续输出恒压源测试模式;持续输出恒流源测试模式
-   APD管
-   晶体管:MOSFET管测试;三极管测试
-   LIV:PIN管扫描测试
-   Gummer:双台源表使用同样参数进行扫描
*二极管完整l-V特性曲线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