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OpenWRT 由nand切换到sdcard启动不能build出pack.bin

楼主(2023-08-22):
MA35D1 OpenWRT 由nand切换到sdcard启动不能build出pack.bin

网友A:
通过输入env - BASH_ENV=/tmp/openwrt.env /usr/bin/bash ./Nuvoton/script/pack-image.sh查看出现问题的地方,经过查明是由于编译环境没有安装jq引起,处理方式如下:

更新软件包列表

sudo apt update
在Ubuntu 安装jq软件包

sudo apt install jq

检查jq版本

jq --version

由于更换配置需清除TF-A ,Optee-OS 和U-boot

make package/boot/arm-trusted-firmware-ma35d1/clean
make package/boot/optee-ma35d1/clean
make package/boot/uboot-ma35d1/clean

网友B(2023-09-22):
你的源代码可能存在问题,这导致了在 NAND 和 SD 卡上构建时的不一致。确保你的源代码是最新的,并且没有任何已知的 bug 或错误。

网友C:
你的配置与你的硬件环境是否相匹配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应用?路由器?

网友E:
OpenWrt 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嵌入式的 Linux 发行版。(主流路由器固件有 dd-wrt,tomato,openwrt,padavan四类)对比一个单一的、静态的系统,OpenWrt的包管理提供了一个完全可写的文件系统,从应用程序供应商提供的选择和配置,并允许您自定义的设备,以适应任何应用程序。
对于开发人员,OpenWrt 是使用框架来构建应用程序,而无需建立一个完整的固件来支持;对于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其拥有完全定制的能力,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该设备。

网友E:
查了下这个东西的概念,原来是个Linux,这个可以做为路由器,很好奇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E:
OpenWRT是一个高度模块化、高度自动化的嵌入式Linux系统,拥有强大的网络组件和扩展性,常常被用于工控设备、电话、小型机器人、智能家居、路由器以及VOIP设备中。 同时,它还提供了100多个已编译好的软件,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而OpenWrt SDK 更简化了开发软件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