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为什么LED接在Pin0脚就可以,接在Pin14就不闪烁?

楼主:
下面是代码,难道14脚跟0脚要开不同的时钟吗?

楼主(2023-08-22):
看原理图pin14是接的SWCLK,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啊

网友A:
您好,PA13、14默认为SWD下载引脚,若作为普通GPIO使用时需要按照下图配置一下

网友B:
这个还得对相应的引脚进行配置啊

网友C:
这样的话岂不是就不能用来下载了吗

网友D:
因为这个引脚默认的是下载 引脚而不是输入输出用的

网友E:
我们可以对下载引脚进行重定位吗

网友F:
可以既能下载程序 还能进行点灯操作吗

网友G:
那配置完成之后还能第二次通过这个引脚烧写程序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配置完成之后还能第二次通过这个引脚烧写程序吗

可以BOOT0接VCC再进行烧录,或者通过官方的ISP工具进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