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LLC谐振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3-08-22):
请问一个问题1:LLC外置谐振电感的时候,主变压器一般采用三明治绕法,一般是初级夹次级与还是次级夹初级呢?两者那种更好?
2:初级夹次级的情况,初级的两层圈数需要相等吗,如果第一层绕20T,最外层绕10T,可以吗?
3:外置谐振电感的情况,主变压器漏感控制得越小越好吗,如果计算的谐振电感为100uH,主变压器漏感50uH,谐振电感50uH可以吗?

网友A:
1,采取哪种绕法,我的理解更多是结构和散热的需求;2,最好平均分布,这样散热和寄生参数一致性好;3,可以

网友A:
很多是经验,如果需要知道准确的答案,需要做理论计算以及电磁场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