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哪位大神有HC32F460模拟IIC驱动24CXX的成功DEMO呀?入坑爬不上来了!

楼主(2023-08-22):
哪位大神有HC32F460模拟IIC驱动24CXX的成功DEMO呀?    在下坑里好几天了爬不上来了

网友A:
坛子里很多能人,肯定有现成的,不过你最好是把你怎么在坑里爬不上来的原因讲一下。
不然好心人也不知道你是要梯子还是要绳子,还是直接把你掉下去的这个坑用水给你灌满。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模拟IIC,除了时序没什么要注意的了。

网友B:
需要注意的点有:1. GPIO 输入延迟配置与主频需匹配上,否则读到的电平状态可能发生翻转情况;
2. 在 SDA 方向切换的配置时,其中的几个参数要斟酌;
3. 外设寄存器保护与解保护需要成对写,也可以解保护完了不再加保护了。

网友C:
逻辑分析仪看波形。自己调自己写才是自己的。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为ACK,NACK.

网友D:
3天没消息,爬出来了?

网友E:
没有找到特定的HC32F460模拟IIC驱动24CXX的成功DEMO。

网友F:
可以参考HC32F460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G: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H:
参考其他的代码的

网友I:
模拟iic是最简单的

网友J:
确保您已经熟悉HC32F460单片机的寄存器配置和I2C总线的基本原理。
根据HC32F460的数据手册,配置I2C总线的时钟频率、I2C模式以及GPIO引脚的功能。
编写初始化函数,包括I2C总线的初始化、GPIO引脚的配置等。
实现I2C总线的发送函数,这可以是一个写入指定地址的函数。在此函数中,您需要完成发送起始信号、发送设备地址和写入数据的操作。
实现I2C总线的接收函数,这可以是一个读取指定地址的函数。在此函数中,您需要完成发送起始信号、发送设备地址和接收数据的操作。
编写读取和写入24CXX芯片的函数,这些函数将使用上述的I2C总线发送和接收函数进行通信。
在主程序中,调用相应的读取和写入函数进行测试,并根据需要进行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网友K:
移植其他的代码不行吗?

网友L(2023-12-12):
可以上官网下载例程,官方例程目录HC32F460_DDL_Rev3.1.0\projects\ev_hc32f460_lqfp100_v2\examples\i2c\i2c_bl24c256就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

淘宝店铺:打开淘宝,搜索“白泽开发板”
各类国产品牌MCU评估板(小华、GD,持续更新中。。。。。。),以及USB转UART_I2C_SPI串行口调试模块:

【淘宝】https://m.tb.cn/h.5NPZFJZ?tk=BViYWUUmKkB CZ3457 「华大开发板 HC32F460PETB 核心板 调试研发」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淘宝】https://m.tb.cn/h.5m2udJO?tk=10MSWUUnOvW CZ3457 「USB转UART_I2C_SPI串行口模块」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