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反馈的电阻作用问题

楼主(2023-08-23):
如图,是比较器LM2903的一个电路。
输入是从霍尔传感器收集的信号,经过图中的调理电路输出
【1】反馈电阻R3的作用是什么?一般比较器有正反馈电阻,多以起到滞回比较器的作用,但是这个图中的反向输入端,是固定的参考电压,不会因为滞回而变动
【2】输入的上拉电阻R1取值居然是270欧姆/1206封装,为什么这样取值?(+VCC17.5V,+VCC23.3V

网友A:
1.这里正反馈本就不需改变反相输入端,固定电压挺好.
2.可能与所用霍尔器件的输出特性有关,比如它输出是个电流信号.
也可能是为了减小干扰,如同有些电路需要50欧\120欧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里正反馈本就不需改变反相输入端,固定电压挺好.
2.可能与所用霍尔器件的输出特性有关,比如它输出是个电 ...

这个R3的正反馈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R3的正反馈起到什么作用?

同样是滞回比较器,如同单片机的IO口作输入时,
这里输出为高、低电平时,输入阻抗、等效电压不同。
霍尔器件一般是开漏输出的,且可能也有输出阻抗,不要当作电压源,所以R3是有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R3的正反馈起到什么作用?

还是起滞回比较的作用,不过就是加到+;如果加到-是改变比较电压,加到+相当于额外加了一个可变的输入信号;
这个电路你没有说霍尔的输出性质,应该是电流型或有一定内阻的,输出不是强驱动的;

网友C:
1、这是比较器模式,正反馈跟负输入端没关系。正反馈提供回差电压,抗干扰的。
2、电阻只要满足电压、功率的要求,往大了取也没问题(更好),不差钱就可以。

网友D:
R1取270欧的原因是为了提高信号的上升速率,使边沿变陡,提高霍尔信号边沿的时间准确性。三极管在关闭的时候有存储效应,速度会比较慢,减小集电极电阻可以提高电路的工作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滞回比较器,如同单片机的IO口作输入时,
这里输出为高、低电平时,输入阻抗、等效电压不同。
霍尔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起滞回比较的作用,不过就是加到+;如果加到-是改变比较电压,加到+相当于额外加了一个可变的输入信 ...

“加到+相当于额外加了一个可变的输入信号”

如果霍尔是开漏输出的形式,那么这个正反馈的额外信号加到输入端,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是比较器模式,正反馈跟负输入端没关系。正反馈提供回差电压,抗干扰的。
2、电阻只要满足电压、功率 ...

R3的作用可以在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E:
同相反相画反了吧,传感器过来应该是滤波,再说不会用这个型号的运放来做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