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pi协议是什么?

楼主: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协议是一种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是一种高速全双工的通信总线,被广泛地使用在ADC、LCD等设备与MCU间,要求通讯速率较高的场合。
SPI通讯使用3条总线及片选线,3条总线分别为SCK、MOSI、MISO,片选线为SS,它们的作用如下:
SS(Slave Select):从设备选择信号线,常称为片选信号线,也称为NSS、CS,以下用NSS表示。所以SPI通讯以NSS线置低电平为开始信号,以NSS线被拉高作为结束信号。
SCK(Serial Clock):时钟信号线,用于通讯数据同步。
总之,SPI协议是一种用于串行通信的协议,广泛应用于各种通信场景。

网友A(2023-08-24):
科普栏目,SPI协议是一种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是一种高速全双工的通信总线,被广泛地使用在ADC、LCD等设备与MCU间,要求通讯速率较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