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55JC2开发板烧录出现问题

楼主(2023-08-23):
如图 有大神知道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目标板没连接上呗

网友B:
是不是线有问题啊?

网友C:
你是不是驱动没挂上啊,还是咋回事儿?

网友D:
给我的感觉是你跳冒有问题?

网友E:
就是目标没连接,你可以升级一下STlinkV3的固件试试

网友F:
没玩过这么高端的芯片,感觉像是芯片没连接上

网友G:
你可以试试用jlink解个锁试试

网友H:
看你这个样子,有点像芯片锁住了

网友I:
话说,官方有这板子的使用方法的啊,你可以看看咋连接的

网友J:
有可能跳冒没弄好,或者是电源没供对?

网友K:
这个重新插一下?或者换一个USB接口试试吧,这一般也不好说,因为就是没连接到目标芯片

网友B:
可能是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L:
接口有松动吗

网友M:
没连接上芯片吧

网友N:
是不跳线接的有问题啊

网友O:
感觉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P(2023-10-19):
是不是连接上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