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SM6DS3TR & LSM6DS3TR-C两个型号能否完全兼容?

楼主(2023-08-23):
LSM6DS3TR停产买不到了,准备切换LSM6DS3TR-C型号使用。

请问两者有什么差别?能否直接替换?有成功替换案例吗?

网友A:
这你不直接问代理商?

网友B:
你估计要改板子了,我看封装不一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要改板子了,我看封装不一样的啊

两个不都是LGA封装的吗

网友D:
话说,为啥停产啊?肯定官方会出个完全替代的啊

网友E:
一般是可以兼容的吧

网友F:
我网上搜了一下,好像是温度范围不一样

网友G:
他这个LSM6DS3TR采用LGA封装,而LSM6DS3TR-C采用LCC封装。这意味着它们在物理尺寸和引脚布局上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H:
一般功能是完全兼容的,但是电路不兼容,而且温度不兼容

网友I:
LSM6DS3TR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85°C,而LSM6DS3TR-C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05°C。

网友J:
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库存呗,产品的话尽量别改动

网友C:
应该是差不多是

网友K:
功能是可以兼容的,但是实际硬件可能不能完全兼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