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C语言中如何将long数据转换成char型数据输出?

楼主(2023-08-23):
如我定义一个数据
unsigned long a=99999999;
unsigned char b;将a取出一位后赋值给b输出,  如
a=a%10000000/1000000;
b=(unsigned char) a;
cout<<"b="<<b<<endl;

调试后b没有数据输出, 这是为什么?
照理这个b应该要输出9的, 但是这里实际上没有输出。
所以,我要怎么样将数据a的类型转换成char型输出?

网友A:
b什么数据都没有输出?

网友B(2023-09-28):
在C语言中,你可以使用强制类型转换将long数据转换成char型数据。不过要注意,long数据转换为char数据后,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因为char类型通常只有8位,而long类型可能有32位或64位,取决于你的系统和编译器。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将long型数据转换为char型数据并输出:

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long num = 1234567890L;  // 一个long型数据
    char c = (char)num;      // 强制类型转换为char型数据

    printf("The ch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long number is: %c\n", c);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