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写入部分寄存器会失败

楼主(2023-08-23):
使用GD官方库做STM32F103的移植,对应的寄存器的命名方式都采用了官方库的形式。测试时发现每次重新上电AFIO_PCF0寄存器设置失败、I2C启动信号(第8bit  start)置位失败、RTC的频率写入失败。如果增加写入操作次数第一次写入失败,第二次写入成功。目前查到了这些异常,相关的外设配置没有发现问题,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2023-10-22):
还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寄存器的初始化啥的,配置不对啊?

网友C:
这种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时序吧,然后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可以用DS1302,这种简单,时序也还好调试,比较好

网友E:
你用的内置的RTC么?

网友F:
寄存器设置失败的话,可以开启的时候,慢一点配置这个寄存器

网友G:
难道需要发送2次的写入命令?

网友H:
这个不好弄,因为看不出是芯片没初始化好还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I:
大概不会的,估计是该寄存器还没初始化完成,你就写入配置,导致的失败吧

网友J:
你确定时序没啥问题么?

网友K(2024-01-31):
检查寄存器地址

网友L:
某些寄存器可能受访问权限保护。确保您有正确的权限来访问这些寄存器。

网友M:
如果您在编程时序上有问题,可能会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K:
是不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N(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O(2024-06-30):
对于I2C和RTC,确保它们的时钟源被正确选择,并且时钟频率满足外设要求。

网友O:
可以使用STM32的复位和时序图表来确认每个外设的初始化顺序和条件。

网友P:
应该不是失败,而是写入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