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一些避免魔法数的方法

楼主(2023-08-23):
"魔法数" 通常是指在代码中直接使用的未经解释或命名的常数值,这会使代码变得难以维护和理解。以下是一些避免魔法数的方法:

使用常量或枚举:将常数值定义为常量或者枚举,然后在代码中引用这些常量或枚举而不是直接使用数值。这样做可以使代码更具可读性,也方便统一修改。

// 不好的写法(魔法数):
double circleArea = 3.14159 * radius * radius;

// 好的写法(使用常量):
final double PI = 3.14159;
double circleArea = PI * radius * radius;
命名有意义的变量和常量:将变量和常量命名得有意义,以便于读者理解其用途。这会减少对于魔法数的依赖。

楼主:
提取配置或设置:如果可能的话,将常用的数值提取到配置文件、设置文件或者参数中。这样可以在不修改代码的情况下更改这些数值。

楼主:
使用注释解释常数的含义:如果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常数,至少使用注释来解释这些常数的含义和用途,这样其他人阅读代码时可以更容易地理解。
使用函数或方法:将一系列操作封装到函数或方法中,并将函数的参数设计为能够传入相关的数值。这样可以避免在代码中直接使用魔法数。

避免硬编码:将常数值硬编码到多个地方会增加修改的难度。尽量将常数值定义一次,然后在需要使用的地方引用。

代码审查和重构:定期进行代码审查,让其他人审核你的代码并提出改进建议。在代码的演进过程中,随时进行重构以减少魔法数的使用。

遵循这些方法,你可以有效地减少魔法数在你的代码中的出现,使代码更加清晰易懂,更容易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