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晶振 OCXO、VCXO、TCXO、VC-TCXO、DCXO、SPXO区别

楼主(2023-08-23):
一、前言
晶体振荡器用作频率基准,以生成非常稳定的频率源。它用于许多应用中,如频率合成器,本地振荡器,并在调制解调器和其他电路中提供稳定的时钟。
晶体输出频率漂移主要受温度、电源电压和老化的影响。其中温度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温度的变化可以导致晶振输出频率的变化达10 PPM。通过使用OCXO和TCXO,人们可以获得大约0.0001 PPM的频率稳定性。

二、OCXO (恒温晶振)
OCXO称为恒温晶体振荡器(Oven Controlled Crystal Oscillator),是利用恒温槽使晶振中石英晶体谐振器中的温度保持恒定,将由周围温度变化引起的振荡器输出频率变化量削减到最小的晶体振荡器。该OCXO的稳定性优于所有其他晶体振荡器。
OCXO恒温晶体振荡器是将晶体振荡器、温度传感器、加热组件三者组合到一个封装中,确保高频稳定性,高抗冲击和抗震动性和低功耗。
OCXO用于卫星,电信和其他需要非常高的频率稳定性频率参考源的场合。OCXO可以提供不同的输出形状:正弦波、方波和HCMOS,也可以在不同的电源电压下使用:12 V、5 V和3.3 V。

三、VCXO(电压控制晶振)
VCXO称为电压控制晶体振荡器(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晶体输出的变化通过直流电压控制。在许多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微控制器的DAC功能来控制VCXO的偏压,调整VCXO的输出频率。因此,VCXO的频率偏差可以通过电压控制引脚进行补偿。

四、TCXO(温度补偿晶振)
TCXO称为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emperature Compensate X’tal (crystal) Oscillator),该振荡器设计为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工作。TCXO装有热敏电阻,该热敏电阻负责感知周围温度的连续变化并补偿晶体振荡器

五、VC-TCXO(压控温度补偿晶振)
大多数GSM手机使用压控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VC-TCXO)模块作为系统参考振荡器。VC-TCXO模块使用模拟技术来校正频率偏差。VC-TCXO的问题是价格较高,占用空间较大以及电路上需要外部组件。随着消费市场的飞速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更小、更便宜的移动部件。

六、DCXO(数字补偿晶振)
DCXO称为数字控制晶体振荡器。当今,解决VC-TCXO带来的问题的一种替代解决方案是使用数控晶体振荡器,即DCXO。最近的GSM手机制造商正在设计架构中采用DCXO,以消除对VC-TCXO的使用。DCXO的成功完全取决于频率估计,频率校正和频率跟踪算法。与VCXO和TCXO相比,DCXO被认为非常稳定。

七、SPXO(普通晶振)
SPXO是一种没有采取温度补偿措施的晶体振荡器,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晶振的频率稳定度取决于其内部所用晶体的性能,频率稳定度在10-5量级,一般用于普通场所作为本振源或中间信号,是晶振中最廉价的产品。这类晶振主要应用于稳定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湉湉家的小虎子」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angqihu/article/details/130506827

网友A:
VC-TCXO的问题是价格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TCXO的问题是价格较高

只要供货稳定 实际应用需要 该用也得用啊

网友B:
居然有这么多晶振  咱们常用的是哪种啊

网友C:
估计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用的都是普通晶振

网友D:
很多晶振的品种都没有听说过啊 说法太多了

网友E:
哪种晶振是在内地可以自主生产的呢

网友F:
哪种晶振的工作可靠性最高呢

网友G:
常用的是普通晶振,根据内部的选频带宽,一定带宽的晶振谐振,根据负载电容微调。
普通晶体振荡器是最简单的晶体振荡器,它是由晶体元件与振荡电路按设计要求,集成装配在PCB电路板上并用金属外壳封装而成的频率器件,通常用作微处理器的时钟器件。它是一种完全由晶体自由振荡完成工作的晶体振荡器。这类晶振主要应用于电视机、微波炉、音响、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等稳定度要求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