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佬求指点,程序死在osKernelInitialize

楼主(2023-08-23):
请教大佬,我接手了别人的一个工程项目,目前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1. 有3块班子,1块可以正常烧录,2块不行
2. 2块不行的班子发现程序死在osKernelInitialize,进一步跟踪发现是status = __svcKernelInitialize();然后就一直没有到return status;停止仿真后,程序没有看到停下来的地方,汇编提示0xFFFFFFFE 0000      MOVS     r0,r0
3. 不正常的班子烧录其它工程,发现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三块板子都有啥区别啊?

网友B:
用的什么os啊?

网友C:
一样的板子,然后只有一块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你说的是正常烧录?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E:
正常来说,你应该都能烧录进去才对啊?

网友F:
为啥不返回数据啊?看看这个函数里有啥变量

网友G:
是不是你程序有的变量没初始化或者没给个初值啊?

网友H:
有点意思,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大致截图瞅瞅啊

网友I: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有看门狗么?

网友J:
把你初始化部分的程序逻辑梳理一遍吧,感觉这里有点问题

网友K:
你说不正常的板子烧录其他程序还正常,然后烧录你说的程序不行,那你检查检查你的程序吧,估计是哪里中断,或者那个函数没配置对吧

网友L(2023-10-19):
程序有的变量没初始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