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易码魔盒添加代码位置说明

楼主(2023-08-23):
       如果我们习惯了用keil开发写代码,在使用易码魔盒开发的时候,可能会先用易码魔盒生成初始化配置代码,然后再用keil打开工程添加应用逻辑代码。如果中间项目需求有变化需要增/删/改初始配置代码,那我们可能会直接用易码魔盒打开我们在Keil中编辑过的代码,而当我们重新配置完以后点击“生成”,我们会发现,在Keil中添加的代码丢失了一部分,有些被魔盒清除掉了,这有可能会逼疯忙活了一上午的软件工程师,那我们应该怎么避免代码被魔盒“吃掉”呢?

  易码魔盒生成的代码带有注释,在这些注释中有3句关键的说明,如下:
1//Forbid editing areas between the labels !!!
         禁止在这两个标签之间编辑
2//Forbid editing areas before the following label !!!
         禁止在下面这个标签之前编辑
3/*<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begin>*/
         由魔盒生成代码的起始位置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end>*/
         由魔盒生成代码的结束位置

       前两句说明是对标签的注释,
       第(1)句注释的前后各有一个标签,
       第(2)句注释的下方有一句标签,
       第(3)句注释中间是放魔盒自动生成的代码,我们来看:
当遇到下面这种情况需要注意:
在主函数中添加代码参考下图:

最后总结一句:
不要在魔盒生成的配置代码相邻位置写代码,同时注意标签附近的说明。

软件开发工具----易码魔盒(EasyCodeCube)
适用产品:易码魔盒是新定义推出的代码自动生成工具,适用于新定义8051系列的IC。
                通过图形化编程自动生成代码,用户可以使用易码魔盒实现项目选型、资源配置、TK调试、图形化编程、编译烧录
功能特点:图形化编程 、用户无需关心底层代码
                自动生成标准化的底层配置代码 、驱动代码、逻辑代码
                完整的项目管理,易移植
                丰富的功能模块和示例提供学习、开发
                集成了IOT开发控件,实现5分钟产品上云
                集成新定义配套工具,形成完整的软件生态

资料下载:

网友A:
它添加代码的规则是不是和cube差不多啊

网友B:
如果不在指定位置添加代码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C:
目前这个工具都具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D:
核ST一样的**啊

网友E:
易码魔盒是否可以涵盖新定义全部的芯片呢

网友F:
如果不在指定位置插入代码的话 再次重新生成之后 在位置之外的部分会被抹除

网友G:
说白了 就是要按照人家规定的规则就行

网友H(2023-12-12):
这个软件生成的CFG\SCxxxx\Keil_Mould下的文件
和Keil_C下的文件一样干嘛用的.

网友H:
为什么外部编辑同步以后,程序正常同步,一但在这个软件里编译,那添加的代码就被删了.

网友I:
搞这种花哨的魔盒已经走偏了,配置作为辅助工具而已,不如多花点时间出点高质量的demo。如果配置都不会了你想程序员还能开发什么产品呢

网友J(2024-08-20):
确实需要特别注意代码生成工具对手动编辑代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