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IO口中断

楼主(2023-08-23):
HC32F460 IO口中断 我要配置PA10 和 PB10都为外部中断;  可以这样配置吗? 该如何配置

网友A:
不能,同时配置只响应PA10的中断,同一个10只能配置一个

网友B:
同一个10只能配置一个

网友(2025-03-19):
哪里可以去了解他这个引脚中断模式呢 ?

网友C:
HC32F460 的 EXINT 仅支持 16 个通道(0~15),不同的 GPIO 需要复用通道。

网友D(2025-04-24):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E(2025-05-27):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HC32F460支持将多个GPIO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源,并通过中断控制器进行统一管理。

网友E: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务必清除中断标志,避免重复进入中断。

网友F(2025-06-30):
PA10、PB10、PC10 等共享 EXTI10,但同一时间只能选择一个

网友G(2025-08-31):
可通过 “端口选择器” 区分不同端口,最终绑定到不同的中断通道